求助:如何解决FX2N在WIN2000中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4-03-16):
我在使用FX2N时,WIN2000无法与PLC通讯,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忘了写我的MSN号:jhonhwa@hotmail.com

网友A:
请问你是自己写程序对串口操作,还是借用第3方DLL与PLC通讯的? 如果是第3方DLL,就可能是该DLL不支持WIN2000。没有办法了。 你可以用MSN加我,我可以传一个支持WIN2000,XP的DLL给你。

网友B:
以传一个支持WIN2000,XP的DLL给我 xyz123456280hotmail.com

网友C:
在WIN98下使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