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Item和Tag的关系

楼主(2004-03-16):
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下OPC Item和Tag的关系、区别

网友A:
opc中数据结构如同 -小区!! TLIST !---楼号!! ITEM !-----房子!! TAG

网友B:
opc中数据组织为分层结构: Server Topic Item 而Tag一般表示组态软件中使用的变量,通常一个Tag对于一个Item

网友C:
请问楼上:那么不用组态软件呢 也就是自己编写一模拟程序,怎么知道服务器中的数据

网友D:
OPC的Item和Group是OPC规范里定义的概念,是OPC规范数据组织方式,是客户端和服务器端都必须遵循的规范 Tag通常指是OPCServer的某一个采集变量,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指定的概念,OPCServer提供商可以指定那一个Tag对应OPC那一个I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