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工,救我啊,变频器炸了

楼主(2004-03-16):
我在广州,恒压供水中,变频到工频时中间没有延时,一台ABB 37KW的变频器炸了,当时一声响声,冒了股烟,变频器就不工作了。请问时哪里出了问题?是IGBT烧了还是主板烧了?去你哪里维修估计要多少钱?

网友A:
能上网却不打电话!大多是输出模块坏!这模块价高又难找,可能要换机!就当交学费吧!

网友B:
看看你的产品序列号,在保修期以内的,是全免费的。 这实际上是使用中的问题,由于切换时没有延时,造成变频器输出回路接到电源了,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不然有多少烧多少!

网友C:
延时应该怎么设定?

网友A:
看电机惯性!

网友D:
37kw,最多2秒。这种工程我做的多了,96年就做过

网友E:
李工,换个新的要一万多啊,能修的话还是尽量修了

网友D:
可以帮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