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试验

楼主(2004-03-16):
请问,变频器在修好后进行试验或对模块进行导通测试时,都有什么简单而实用的办法?比如模块能否空试?如何用“假”负载代替小电机做为变频器的负载?采取什么办法能减少导通测试时“炸”模块的情况?

网友A:
有的维修新手在维修变频器时不懂利用假负载,一当驱动有故障,烧掉模块后就说模块质量不好!!假负载就是用一个几百欧的电阻(电灯炮也可以),串在主回路上,如有快熔就把它拿掉,装上电阻;没有快熔则可在主回上任何地方断开,串上这电阻!!这个电阻起到限流作用,当模块有短路时也不会把模块烧掉,等开机后测量变频器输出正常,才把这假负载撤掉 很多人打来电话,说维修变频器用假负载保住了他们不少模块,因为维修新手一般不知道这样做,现在电灯一亮就说明原来又要坏模块了,但假负载的接法也要注意几个问题:     1)要接在电容与模块之间,不是接在整流与电容之间,因为电容放电就足以烧坏模块。     2)当开关电源供电是经过快熔时(如富士G9-11KW),就不能把假负载放在快熔上,不然送电后灯泡会亮,开关电源有时不工作!     3)假负载也要接在直流电压检测点后面,这样当变频器输出不正常电灯亮时,变频器就不会跳“低压”,你才可检查是哪一路输出有故障

楼主:
非常感谢李老师,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还有一个问题,变频器对控制电源用的电源变压器的绝缘有什么要求?要求多高?模块驱动不成功时常坏光耦,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源变压器的绝缘没有特别要求,功率够且有位置安装就可以!一般模块坏才会坏光耦!

网友A:
你是刚来的吗?《广州通达变频器维修论坛》没看过吗?

网友B(2006-03-09):
李老师,在日立的变频器上是没有快熔的,如果要接假负载.是接在电容与模块之前,可是日立变频器的模块是用IPM,模块上有两个螺丝孔是P端,我能不能把两个灯泡一头接在电容+极,另一头接在IPM的一个P端?在IPM上的另一个P端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