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请问那里有控制直线电机的运动卡

楼主(2004-03-16):
求救:请问那里有控制直线电机的运动卡,我的邮件是zhangchacha@tom.com

网友A:
普通卡就可以吧,难道你的驱动器与众不同?

网友B:
日本SEEK电子工业株式会社产品: 四轴PCI运动控制卡AS-49PC-4PCI总线、四轴独立控制、可以控制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直线电机、最高速度4.9Mpps、Windows、Linux库函数支持。http://www.novaelec.com.cn/shopping/seek/49pc-en-t.pdf

网友C:
主要看你的电机需要哪些信号,具体指标

网友D:
各位老师,我是新手,要控制的指标是速度(可调速),位置(中间有暂停时间)和推力的大小,用普通的PC可以吗?中间有什么转换的环节呢?可以给个框图示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