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叫工控机,?和个人用的PC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04-03-16):
请问.什么叫工控机,?和个人用的PC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工控机,也叫工业控制计算机,是从PC机演变过来的,因为一些工作环境,比如说:工业现场,那里是的环境是很恶劣的,一般PC就工作不了,所在才产生了工业控制计算机,主要表现在:工控机插槽的可扩展性、抗震、防尘、防潮湿等等,随着工控机所应用的行业越来越广,现在也超出了只应用在工业现场的范围,比如说现在很多网络安全方面的硬件、数字监控录像机,等等,都用到了工控方面的产品;还有很多哦,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多多沟通一下~我的QQ44393586,请注明“工控朋友”

网友B(2008-07-02):
武汉海晨伟业科技有限公司是西门子工控机及交换机的核心代理商。公司拥有专业的软硬件工程师,有着丰富的工业控制领域的硬件经验,以及训练有素的销售队伍和严谨的质量管理体系。公司将努力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并关注产品的细节。
代理的西门子工业产品系列:
西门子工控机6AG4104、6AG4011、6ES7643、6ES7647、6AV780、6AV787、6AV781、6AV77、6AG4040、6AV784、6AG710等
西门子交换机6GK5414、6GK5408、6GK5491、6GK5204、6GK5208、6GK5104、6GK5108、6GK5202等
张阅
QQ:394064923
电话:027-87858873-612
E_mail:zhangyueboy1986@163.com
网站:http://www.hc-wh.com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华中电脑数码城8068室

网友C:
工控机(Industrial Personal Computer—IPC)是一种加固的增强型个人计算机,它可以作为一个工业控制器在工业环境中可靠运行。早在80年代初期,美国AD公司就推出了类似IPC的MAC-150工控机,随后美国IBM公司正式推出工业个人计算机IBM7532。由于IPC的性能可靠、软件丰富、价格低廉,而在工控机中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应用日趋广泛。目前,IPC已被广泛应用于通讯、工业控制现场、路桥收费、医疗、环保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工控机定义
工控机即工业控制计算机,但现在,更时髦的叫法是产业电脑或工业电脑,英文简称IPC,全称Industrial Personal Computer。工控机通俗的说就是专门为工业现场而设计的计算机。
PC的技术特点:
1、采用符合“EIA”标准的全钢化工业机箱,增强了抗电磁干扰能力。
2、采用总线结构和模块化设计技术。CPU及各功能模块皆使用插板式结构,并带有压杆软锁定,提高了抗冲击、抗振动能力。
3、机箱内装有双风扇,正压对流排风,并装有滤尘网用以防尘。
4、配有高度可靠的工业电源,并有过压、过流保护。
5、电源及键盘均带有电子锁开关,可防止非法开、关和非法键盘输入。
6、具有自诊断功能。
7、可视需要选配I/O模板。
8、设有“看门狗”定时器,在因故障死机时,无需人的干预而自动复位。
9、开放性好,兼容性好,吸收了PC机的全部功能,可直接运行PC机的各种应用软件。
10、可配置实时操作系统,便于多任务的调度和运行。
11、可采用无源母板(底板),方便系统升级。
IPC的主要结构:
1、全钢机箱
IPC的全钢机箱是按标准设计的,抗冲击、抗振动、抗电磁干扰,内部可安装同PC-bus兼容的无源底板。
2、无源底板
无源底板的插槽由ISA和PCI总线的多个插槽组成,ISA或PCI插槽的数量和位置根据需要有一定选择,该板为四层结构,中间两层分别为地层和电源层,这种结构方式可以减弱板上逻辑信号的相互干扰和降低电源阻抗。底板可插接各种板卡,包括CPU卡、显示卡、控制卡、I/O卡等。
3、工业电源
为AT开关电源,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达到250,000小时。
4、CPU卡
IPC的CPU卡有多种,根据尺寸可分为长卡和半长卡,根据处理器可分为386、486、586、PII、PIII主板,用户可视自己的需要任意选配。其主要特点是:工作温度0-600C;装有“看门狗”计时器;低功耗,最大时为5V/2.5A。
5、其他配件:
IPC的其他配件基本上都与PC机兼容,主要有CPU、内存、显卡、硬盘、软驱、键盘、鼠标、光驱、显示器等。
国内生产工控机的厂家有研祥、华北工控、研华、爱雷丝等。国外的工控机西门子的很出名。工控机箱标准长度为19英寸,高度为4U

网友D:
有工业级的计算机,也应有军工级的计算机吧。

网友E:
工控服务器和工控机有什么区别啊?和个人用的PC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F:
工控机的抗干扰,稳定性与PLC能相比吗?

网友G:
工控机的抗干扰和稳定性可以和PLC一样都是应用在工业场合

工控机的方案应该是PLC的高端方案,他的运算能力和存储能力远远强于PLC

PLC应该算是简单版的工控机

大家的解决方案应用的场合不同而已

www.telbridge.com

0755-27832701

成工

有兴趣打这个电话。大家可以就不同的解决方案探讨一下

网友H:
其实工控机和个人PC的作用差不多,只不过功能上多了一些,散热,防尘等方面好一些。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工控机(Industrial Personal Computer—IPC)是一种加固的增强型个人计算机,它可以作为一个工业控制器在工业环境中可靠运行。早在80年代初期,美国AD公司就推出了类似IPC的MAC-150工控机,随后美国IBM公司正式推出工业个人计算机IBM7532。由于IPC的性能可靠、软件丰富、价格低廉,而在工控机中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应用日趋广泛。目前,IPC已被广泛应用于通讯、工业控制现场、路桥收费、医疗、环保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工控机定义
工控机即工业控制计算机,但现在,更时髦的叫法是产业电脑或工业电脑,英文简称IPC,全称Industrial Personal Computer。工控机通俗的说就是专门为工业现场而设计的计算机。
PC的技术特点:
1、采用符合“EIA”标准的全钢化工业机箱,增强了抗电磁干扰能力。
2、采用总线结构和模块化设计技术。CPU及各功能模块皆使用插板式结构,并带有压杆软锁定,提高了抗冲击、抗振动能力。
3、机箱内装有双风扇,正压对流排风,并装有滤尘网用以防尘。
4、配有高度可靠的工业电源,并有过压、过流保护。
5、电源及键盘均带有电子锁开关,可防止非法开、关和非法键盘输入。
6、具有自诊断功能。
7、可视需要选配I/O模板。
8、设有“看门狗”定时器,在因故障死机时,无需人的干预而自动复位。
9、开放性好,兼容性好,吸收了PC机的全部功能,可直接运行PC机的各种应用软件。
10、可配置实时操作系统,便于多任务的调度和运行。
11、可采用无源母板(底板),方便系统升级。
IPC的主要结构:
1、全钢机箱
IPC的全钢机箱是按标准设计的,抗冲击、抗振动、抗电磁干扰,内部可安装同PC-bus兼容的无源底板。
2、无源底板
无源底板的插槽由ISA和PCI总线的多个插槽组成,ISA或PCI插槽的数量和位置根据需要有一定选择,该板为四层结构,中间两层分别为地层和电源层,这种结构方式可以减弱板上逻辑信号的相互干扰和降低电源阻抗。底板可插接各种板卡,包括CPU卡、显示卡、控制卡、I/O卡等。
3、工业电源
为AT开关电源,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达到250,000小时。
4、CPU卡
IPC的CPU卡有多种,根据尺寸可分为长卡和半长卡,根据处理器可分为386、486、586、PII、PIII主板,用户可视自己的需要任意选配。其主要特点是:工作温度0-600C;装有“看门狗”计时器;低功耗,最大时为5V/2.5A。
5、其他配件:
IPC的其他配件基本上都与PC机兼容,主要有CPU、内存、显卡、硬盘、软驱、键盘、鼠标、光驱、显示器等。
国内生产工控机的厂家有研祥、华北工控、研华、爱雷丝等。国外的工控机西门子的很出名。工控机箱标准长度为19英寸,高度为4U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其实工控机和个人PC的作用差不多,只不过功能上多了一些,散热,防尘等方面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