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控制

楼主(2004-03-17):
有谁用过“三凌PLC”控制步进电机的吗?是不是要用专门的模块才可以控制啊?求教!谢谢!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来看一下呢?!

楼主:
三菱FX2n-1PG的控制谁有用过呢?

网友A:
不需要1PG模块的,只要用PLSY指令。

网友B:
可以选用FX1N/1S 系列晶体管输出plc,PLSY,PLSR,DRVI,DRVA指令读可以控制步进电机。1PG当然更好!我用过!

网友B:
可以选用FX1N/1S 系列晶体管输出plc,PLSY,PLSR,DRVI,DRVA指令都可以控制步进电机。1PG当然更好!我用过!WWW.SH-XINGLING.COM

网友C:
奇怪!,DRVI,DRVA 指令输不进去啊!

网友D:
可用FX1N/1S 系列晶体管输出plc,控制步进电机我刚做过.

网友B:
你是用的手持式编程器吧!可能版本太低。用sc09+编程软件(fx-pcs/win-c v3.0) 021-64704192-802,zhouhy@sh-xingli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