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关于系统防雷

楼主(2004-03-17):
各位,请问系统防雷问题怎么解决!?一般的接地是不能达到要求的!我已经试过而且代价很大!我想知道大家所用的系统记雷是怎么做的!

网友A:
防雷包括电源系统、信号系统、接地系统等 一般接地不行,做综合接地,地阻1欧姆以下要一点技术

网友B:
请问楼上,何为综合接地???

网友C:
在电控柜加装浪涌吸收装置,我们在上海大众试车场工程的露天开关柜均是这样做的,效果很好! luofeng@hollysys.com

网友D(2004-06-07):
加装浪涌吸收装置是一个好办法,不过代价也颇高~~ 控制系统设计的时候,控制室布置、电缆线敷设等都要考虑防雷~~

网友E:
选用BOB的防雷模块,包括通讯和信号线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