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输入与模拟输出冲突问题求教

楼主(2004-03-17):
我在程序中给数据采集和模拟输出各开启了一个线程,如单独运行没什么问题,可如在数据采集时进行输出信号或在输出信号时采集数据,那么通过示波器可发现输出的信号失真,我使用的是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和QueryPerformanceCounter()来实现定时输出。请问这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猜想是您的 thread 占用太多 CPU 时间了, 开第二个 thread 时, CPU 就 loading 过重了! 您可以先检查一下 CPU 的 loading 看看.

楼主:
谢谢GaryLin!!好的,我看一下!但是我把输出与采集程序分别放到两个单独的程序然后分别运行好象也出现这个问题,应该不会是线程的问题吧,两个线程我都使用NORMALL级别,不过,在主线程中我是要做数据存储与显示操作,是不是这个引起的所谓的CPU loading 过重?

网友A:
都有可能! 你可以将某一部份的功能先 disable 掉 (略过), 并观察 CPU loading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