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CPM1A的keep指令如何写入?

楼主(2004-03-17):
请教各位专家,我遇到一个问题,在cpm1a编程时, keep指令写入后无法写入复位端,请问如何操作?我是作毕业设计,第一次使用,请各位帮帮忙,菜鸟不胜感激!!

网友A:
ld 0.0 //置位端 ld 0.1 //复位端 keep 10.0 //结果输出

楼主:
谢谢! 我是说梯形图如何写?

网友A:
置位 +----+ --||---|keep|  复位 |----+ --||---|10.0|     +----+

楼主:
可是在dos下CQM1界面中我不知用键盘如何操作才能成功写入,所以又要麻烦您告诉我dos下怎样program,多谢指教!

网友B:
为什么还在用DOS版? 我以前用过LSS,下面的复位指令写完后,按下Ctrl + L, 光标显示为 I ,然后移动光标到终点,也就是KEEP指令旁,然后回车即可!

网友C:
to microtomato: 你用的是西门字的输入输出符号 OMRON的CPM1A 应该用 LD 00000 LD 00001 KEEP 1000 TO 自控菜鸟: 这些这些在手册上都有,自己可以查

楼主:
to:俺: 手册在哪里?是上海的还是哪里的欧姆龙公司出版的书? to:各位大虾!!感激不尽!! 菜鸟十分感谢各位的帮助,有机会一定重谢!!

楼主:
请问晓风轻扬: 如果不用dos版的,你用的是什么的? 另外隆重感谢你帮我解决了梯形图的问题,谢谢!

网友D:
上海公司可以拿到,

网友A:
to:俺 在cx-p中就是这样的,00000和0.0通用!

网友E:
请问;欧姆龙plc如何与电脑连接? fangshaohui@2911.net

楼主:
to:房: 你自己设定哪个接口就接到哪个接口上 to:各位大虾 中文编程手册在哪里呀??

网友C:
你有了软件 懂得英语 一看就明白 学会自学

楼主:
to:俺 多谢指点,可我英语很烂,头一次设计plc,设计时间很短,我会自学,但最好能尽快找到中文编程手册自学,谢了!

网友F(2007-12-26):
keep 什么意思???

网友G:
不是吧,这个指令你不会写看一下资料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