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00和pc的通信。

楼主(2004-03-17):
请问各位大虾: 我想在pc上用vc做一个界面,通过RS232来控制西门子S7-300, 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A:
要买块cp341。用rk512协议(这个协议功能强些)读写plc里面的数据。好像现在有支持modbus协议的cp341,如果喜欢modbus协议,可以买那种的。

楼主:
谢谢您。 我是新手,我想问如果有了cp341以后, 我要怎么做? 能不能指导一下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