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如何用plc控制X、Y两轴运动

楼主(2004-03-17):
如何使用PLC来控制X、Y双坐标,要求控制精度要高,请着方面的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利用有插补功能的PLC模块即可。例如松下电工NAIS 的FPSIGMA C32T2 CPU单元。它能够控制工作台完成二维直线和圆弧插补。

网友B:
利用有圆弧插补的功能的PLC来做即可,OMRON公司的C200HE系列的C200H-MC221就有这个功能,它的精度很高。

网友C:
请教一下,如果是三轴呢.比如机械手,包括x\y\z 每轴一个直流电机,加直流伺服驱动和plc 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