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s三菱PLC的编程软件

楼主(2004-03-17):
请问用三菱的编程软件选FX1或其他系列可否编写FX-1S的程控器的应用程序,是否会有通信错误

网友A:
有错误提示。并且有一些命令无法使用,选用FX-PCS/WIN-C 3.0

网友B:
不大相同! FX-PCS/WIN-C V3.0支持FX1S/FX1N系列编程! CHINALXL@126.COM www.chinalxl.ebigchina.com

网友C:
型号不一样的PLC内的软元件容量也不一样嘛,不一样当然要出错了!

网友D(2007-07-19):
选用FX-PCS/WIN-C 3.3或GX DEVELOPER进行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