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hostlink通讯问题

楼主(2004-03-17):
一共有9个CPU,模块没有问题,用上位机无法通讯.单机也不可以.软件用的是欧洲版的SYSWIN. 用CX-P也不行,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站点号和节点号设置对了吗?还有波特率

网友A:
同意楼上的说法,节点号的设置除了编程软件要设置外,PLC也必须设置。请试一下。

网友B(2004-04-28):
9台都联不上?查一下设置,连线。先连一台,连通后再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