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的区别

楼主(2004-03-17):
用电动调节装置来调节球阀,和单座调节阀相比,有什么区别呢?好象单座阀要贵一些。

网友A:
就看你的工艺要求了,若要求有较精确的流量特性如等百分比、线形且压差不太大,就用单座调节阀,若主要用于切断就用调节球阀了

楼主:
如果是用来切断,那可以用电动或气动的球阀。如果用来调节阀门的开度,是不是可以用电动调节装置,输入4--2-mA信号,来控制球阀的开度呢?这样的调节和单座调节阀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小贝壳同志: 看来你还不了解阀门.电动调节阀和单座调节阀是两种不同的阀门,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和应用场合.他们同样可以控制阀门开度.但是他们阀芯和执行机构都不一样的,比如说气动调节阀在防爆的化工行业就比较常用,而电动调节阀在电力行业和供水行业就比较多一些.

网友C:
电动调节阀和单座调节阀是两种不同的阀门,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和应用场合。拜托哪位老兄祥细地解释!

网友D:
电动调节阀是靠电动伺服机构来调节阀杆进行调节的,一般锅炉上用的比较多;气动调节阀是靠气动薄膜的气压来调节阀杆动作的化工行业用的较多,气动调节阀分为单座和双座,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进行选型。

网友E:
如果调节阀的使用数量比较少,而且比较分散,当然使用电动阀比较合理

网友F:
各位好: 我是做上海阀特产品的,主要是V1000系列,这种阀的结构兼容了单座、双座和套筒阀的特点,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小贝壳的问题:无论是气动还是电动都一样,球阀和单座阀主要是应用场合不同;再就是单座阀的调节精度要优于球阀,当然球阀和单座阀的加工工艺也不一样,也就是单座价格比球阀贵的原因。

网友A:
球阀和单座阀的价格不一样我个人认为主要是球阀是批量的产品,只要有图纸没有技术人员就可以生产了,变化不大,而单座阀或者说调节阀就麻烦多了,需要计算等等,许多人不会设计,不能形成批量

网友G:
各位大侠 调节球阀有O型和V型之分,依执行机构不同可分电动和气动 单座调节阀也有精小型、3000系列等之分,执行机构不同也有电动和气动 单座型和球形阀的分别可不是电动和气动的分辨呵呵

网友H(2008-01-05):
下面引用由流水寒在 2004-3-23 19:43:00 发表的内容:
  小贝壳同志:
  看来你还不了解阀门.电动调节阀和单座调节阀是两种不同的阀门,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和应用场…
--------------------------------------------------------------------------------------------
顶一下!我厂用于退火炉的阀就是电动调节阀

网友I:
呵呵,电动调节阀和单座调节阀有点混淆,电动调节阀有单座调节阀且大多数都是单座,电动调节阀是指执行机构是电动的,单座调节阀是指阀内件结构,都不是一个概念。呵呵,个人意见,欢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