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出現亂碼了

楼主(2004-03-17):
我這里用的是一台台灣總公司的pro-face ,現在我用 簡体中文編緝,可卻老是顯示亂碼,在軟件里有設 language 為simplied ,可還是解決不了問題,請問有人能指出哪里出錯了嗎 ?我的操作系統用的是簡体 windows,人机的編程軟件用的是英文版! 昨天有打開看了一下里面的電路板,看到里面有一塊芯片,上面寫著"font"不知是不是使用的字体的關系 ,請大家指教一下 !

楼主:
我的用意是要讓人机顯示簡体中文出來,可現在顯示的全是亂碼!

网友A:
重新传一下setup,system screen,试试

网友B:
是第一次传吗?如果是的话有可能是触摸屏中offline中initialize的SETUP SCREEN设置的的格式为ASCⅡ的格式,设为china就好了。不过的多传几次,

网友C(2004-10-10):
确认系统参数传下去了,即传送设置里的“GP SYSTEM SCREEN”,软件里设置了 而 不传,是没有用的。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确认。 或者直接在OFFLINE下设置,正如楼上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