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 电

楼主(2004-03-17):
DANFOSS电源板不上电,是甚没原因?

网友A:
查电源电路:整流,滤波,开关管等

网友B:
怎么打开DANFOSS变频器呀?

网友C:
卸掉螺丝就可以了.

网友D:
螺丝不好卸啊! 需专用的螺丝刀! 可以向DANFOSS维修总部索取! 我就得到了一把!

网友A:
多大功率的,具体型号?

网友A:
有维修总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