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我该如何处理:管路压力出现抖动

楼主(2004-03-17):
现我单位使用设备的水管压力太在,想用电动调节阀(输入4-20mA的信号)进行旁通泄压,并使管路压力保持在3.5-4.5Kg,现在管路工作压力在5Kg.现我在管路上安装了压力传感器,量程是0-10Kg的,采用AL-708的仪表,输入由压力传感器4-20mA的信号,并用AL-708输出4-20mA的信号进行控制,却不能达到控制。并且管路压力会出现抖动,电动阀一直都在不停的正反转,该如何消除?谢谢 我的电邮是wusheng.99@china.com

网友A:
我有办法你可以打0755-26719020 找吴浩

网友B:
我觉得你犯了个错误,首先,使不能用AL-708 的输出信号进行控制的。正确的方法: 如果AL-708有继电器输出的话,可以设置上下限报警点 下限报警点:3.5Kg 上限报警点:4.5Kg 当低于下限,或高于上限时,仪表报警输出(继电器输出)。根据报警输出,确定 调节阀的开启。 其实,如果控制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推荐不要用比例阀,用普通的电动阀即可。 当压力高于上限值,仪表继电器输出,电动阀工作,泻压。压力低于压力上限时,报警解除,给调节阀反向电压,阀门关闭。 依上面所说,其实可以不设定压力下限值。 至于压力抖动,阀门正反转,事因为你的控制方法错误造成的。

网友C:
罗汉同志说的有道理,上下限报警就可解决问题了.

楼主:
主要想控制的是让管路压力能比较好的稳定在一个压力值上,比如4.0kg,因为管路后的设备负荷有时变化较大的,基于这种想法才用了比例调节阀,

网友D:
‘用AI-708输出4-20mA的信号进行控制’和‘上下限报警点’是两种不同的控制方法,前者应该也没有错。建议设置 Ctrl = 2 使用其‘自整定’功能完成参数设置,应该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楼主:
周公,你好 现在是当Ctrl=2进行自整定时,会整定很久,不会结束,可能原因是原来管路的信号一直在变化。 想用该表输出时进行控制设定在3.5~4.5kg对应4~20mA似乎又不可能, 还有就是管路压力抖动动较大,电动调节阀一直在不停的正反转该如何消除的问题。

网友D:
1. 整定时间和系统时间常数(滞后)有关,不要着急。 2. 加大 dL 输入数字滤波,AI仪表内部具有一个取中间值滤波和一个一阶积分数字滤波系统,取值滤波为3个连续值取中间值,积分滤波和电子线路中的阻容积分滤波效果相当。当因输入干扰而导致数字出现跳动时,可采用数字滤波将其平滑。 3. 加大dF 回差(死区、滞环)。回差用于避免因测量输入值波动而导致位式调节频繁通断或报警频繁产生/解除。不要让调节精度过高而引起执行机构频繁动作。 4. 加大CtI 输出周期:当仪表输出为线性电流或位置比例输出(直接控制阀门电机正、反转)时,CtI值小可使调节器输出响应较快,提高控制精度,但由此可能导致输出电流变化频繁。 你试试看。。。。。。

网友E:
我认为主要问题在于仪表响应速度太慢,可以适当修改pid参数试试看,把仪表的控制周期缩短!!

网友F:
有两种方法解决:1在变送器前加一缓冲装制,2 用带阻尼可调节的变送器这样比较间单。有问题可联系我0533-3177444 3179400

楼主:
帅克传感器你好 电动阀不停的正反转是由控制信号错误引起的,但不是由于电动阀的调节导致的,电动阀不工作时管路压力一样是有些变化的,我的管路上还有一个指针式压力表可以观察得到的,它的指针在不停的摆动, 现在的想法主要是如何控制在4kg的压力,调节阀能自动调节,在仪表输出时能对应3.5-4.5kg时输出是4-20mA似乎在仪表方面又不可能完成,谢谢你的指导 周公 你好 你的指导方向是很好的,这样应该可以消除电动阀的正反转, 想控制在4kg的压力,调节阀能自动调节在现有的仪表上似乎不能完成,还希望你能指导,谢谢你了

网友G:
想要控制压力在一定值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现在的问题是控制仪表的问题和调节阀没有关系,你要么设定动作的死区要么你就不用调节阀,用调压阀,不用考虑控制问题。不知道现场是不是可行。

网友D:
4Kg +/-0 显然是不可能的,我想也不至于要求它的精度有多高吧?现有的仪表上应该能完成。 注意‘旁通泄压’工作方式属于‘正方向调节’,要求压力越大阀门开度越大,大方向不会错吧?

网友H:
我同意"淄博科一电子工作室"的看法, 造成压力抖动的原因应该是没有加设缓冲区, 至于二次仪表,我想均是可以达到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