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速度控制PID算法中的加减速问题

楼主(2004-03-17):
请教各位高手: 在控制直流电机速度的PID算法中,在启动时速度的上升过程和停机时速度的下降过程中如何控制速度的变化达到自己所需的要求? 急!谢谢各位

网友:
加减速是根据设定的加减速曲线(指数或线性)来分配每个中断周期中的指令位置增量,和PID控制没有必然的联系。除非你采用了可以自动更改PID参数的控制策略,在加减速阶段的跟随误差较小时,可以适当增大PID的比例控制系数。

楼主:
就是说我事先设定加速曲线,然后再用程序控制去拟合曲线是吧?谢谢!再问一下在T型曲线的折角处如何平缓过度?谢谢!

楼主:
"分配每个中断周期中的指令位置增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楼主:
请问减速时如何使电机停下来时正好在指定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