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与步进电机的优缺点

楼主(2004-03-17):
伺服电机与步进电机各有什么好处,相同点和不同点有哪些?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A:
步进电机是一种离散运动的装置,它和现代数字控制技术有着本质的联系。在目前国内的数字控制系统中,步进电机的应用十分广泛。随着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系统的出现,交流伺服电机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数字控制系统中。为了适应数字控制的发展趋势,运动控制系统中大多采用步进电机或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作为执行电动机。虽然两者在控制方式上相似(脉冲串和方向信号),但在使用性能和应用场合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现就二者的使用性能作一比较。 一、控制精度不同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3.6°、 1.8°,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0.72 °、0.36°。也有一些高性能的步进电机步距角更小。如四通公司生产的一种用于慢走丝机床的步进电机,其步距角为0.09°;德国百格拉公司(BERGER LAHR)生产的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其步距角可通过拨码开关设置为1.8°、0.9°、0.72°、0.36°、0.18°、0.09°、0.072°、0.036°,兼容了两相和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步距角。 交流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由电机轴后端的旋转编码器保证。以松下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为例,对于带标准2500线编码器的电机而言,由于驱动器内部采用了四倍频技术,其脉冲当量为360°/10000=0.036°。对于带17位编码器的电机而言,驱动器每接收217=131072个脉冲电机转一圈,即其脉冲当量为360°/131072=9.89秒。是步距角为1.8°的步进电机的脉冲当量的1/655。 二、低频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在低速时易出现低频振动现象。振动频率与负载情况和驱动器性能有关,一般认为振动频率为电机空载起跳频率的一半。这种由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所决定的低频振动现象对于机器的正常运转非常不利。当步进电机工作在低速时,一般应采用阻尼技术来克服低频振动现象,比如在电机上加阻尼器,或驱动器上采用细分技术等。 交流伺服电机运转非常平稳,即使在低速时也不会出现振动现象。交流伺服系统具有共振抑制功能,可涵盖机械的刚性不足,并且系统内部具有频率解析机能(FFT),可检测出机械的共振点,便于系统调整。 三、矩频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转速升高而下降,且在较高转速时会急剧下降,所以其最高工作转速一般在300~600RPM。交流伺服电机为恒力矩输出,即在其额定转速(一般为2000RPM或3000RPM)以内,都能输出额定转矩,在额定转速以上为恒功率输出。 四、过载能力不同 步进电机一般不具有过载能力。交流伺服电机具有较强的过载能力。以松下交流伺服系统为例,它具有速度过载和转矩过载能力。其最大转矩为额定转矩的三倍,可用于克服惯性负载在启动瞬间的惯性力矩。步进电机因为没有这种过载能力,在选型时为了克服这种惯性力矩,往往需要选取较大转矩的电机,而机器在正常工作期间又不需要那么大的转矩,便出现了力矩浪费的现象。 五、运行性能不同 步进电机的控制为开环控制,启动频率过高或负载过大易出现丢步或堵转的现象,停止时转速过高易出现过冲的现象,所以为保证其控制精度,应处理好升、降速问题。交流伺服驱动系统为闭环控制,驱动器可直接对电机编码器反馈信号进行采样,内部构成位置环和速度环,一般不会出现步进电机的丢步或过冲的现象,控制性能更为可靠。 六、速度响应性能不同 步进电机从静止加速到工作转速(一般为每分钟几百转)需要200~400毫秒。交流伺服系统的加速性能较好,以松下MSMA 400W交流伺服电机为例,从静止加速到其额定转速3000RPM仅需几毫秒,可用于要求快速启停的控制场合。

网友A:
谢谢“地下婴儿”的详细解释。论坛就需要这么认真的好同仁

楼主:
太精彩了!!我现在正学用松下的交流伺服电机,这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谢谢!

网友B:
谢谢地下婴儿我受益韭浅

网友B:
另外我想了解速度控制下变频控制和伺服电机的区别可否给预答复

网友C:
嘿嘿 这篇文章好像是从哪里下载的,我看到过。 不过这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D:
关键是电流环配合其他环的变化问题,其实步进也可以跑得很快,也可以过载,我做过实验了。

网友E:
通常的一套伺服系统应有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扭矩环到PWM输出。 伺服系统的位置环可以有多种存在形式,可以在驱动器本身构成,也可有外部高级控制器构成 如SIEMENS的FM353,FM354,MITSUBISHI的1PG,AD71等不一而足都是具有位置环的控制器。 SIEMENS的伺服驱动器其各个环节需要连接,优化是开放的。不同于日本伺服。其高级控制器如FM354的位置环加一台普通变频同样可以形成伺服系统。 变频和伺服并无本质的区别。只是有无位置环而已。当然实际中马达和测量系统的要求还是有较大的差别

网友F(2004-04-22):
日本伺服原装减速机-SHIMPO减速机,实现静音-超小型-高精度-高效率,把伺服电机的高性能发挥的淋漓尽致! 咨询电话:0755-2641 0506 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