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9111,数字输入和输出,如何初始化阿

楼主(2004-03-17):
谢谢!

楼主:
导师要求用VC做

网友A:
不需要软件作初始化的动作,具体流程请参考板卡自带的例程。

网友B:
其实“PCIS-DASK User Guide”(.pdf)是个好东东,尤其对于新手! 安装完驱动后在“开始”—“程序”-“PCIS-DASK”下面。

网友A:
对于编程而言,PCIS-DASK Tutorial 使用起来更加方便,目录与上面的“PCIS-DASK User Guide”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