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ControlNet求助!!!

楼主(2004-03-17):
我最近在用AB的PLC做一个方案。但是不知ControlNet是否支持光纤,如果支持,不知通常大家选用什么样的光纤中继器。另外,AB的PLC在框架配置上同Quantum PLC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A:
支持, 用过的光纤中继器:1786RPFM,书上介绍说是短距离光纤模块,不过两个中继器之间来个8KM好像也没问题,如果用长距离光纤中继器好像还麻烦 适配器都用1786RPA,铜缆联入处理器 不知你说的PLC是什么类型的,是不是需要做远程机架配置,AB的PLC5是按照框架号,组号和槽号定义的,ControlLogix比较简单,软件上添加模块即可,不过二者都需要NetWorx for CNet软件进行配置

网友A:
补充:RPA是B系列的,RPFM低硬件版本可能无法实现》3KM的需要

网友B:
我公司是AB产品在华南地区总代理商!若有兴趣请与联系!   电话:0755-26585727 13510347657 (李发)   电邮:lifa@techwayson.com

网友C(2008-02-11):
ControlNet支持光纤,选用2个适配器和2个光纤模块。

网友D(2008-05-04):
Controlnet总线中继器可以有了第二个选择,且应用非常简单,不需配置.

勾股通信的NS25 Controlnet总线中继器与1786系列的光纤中继器比较:http://www.gougunsk.com/se.asp?nowmenuid=500137

网友D(2008-07-12):
好象没有人再跟了噢,就选NS25吧,还等什么?

网友E(2009-04-01):
衡量controlnet的指标是什么?怎么测试?请高人指点

网友F(2019-05-29):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