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给个见义!

楼主(2004-03-17):
我现在需要找一种能在高速运转下精确定位的伺服系统,准确一点是用标志定位。当从光电或近接送来一个信号时伺服马达能够及时停止。一分钟有接近两二百多次。三菱的J2S我试过,但速度太快时效果就不行了,感觉反应时间太慢。请问谁能建议有没其它在这方面更有效果的伺服品牌。欧洲品牌也可以。

网友A:
用Hauser的HDY或HJ系列,看你的负载惯量。

楼主:
你说的品牌我还没接触过,请问能在哪里找到这种伺服。最好能提供技术技持。

网友B:
你应该先看看每个品牌电机的电气时间常数和机械时间常数,在每次启动和停止时,都必须计入这两个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