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不加负载过载报警

楼主(2004-03-17):
我厂一台爱得利变频器运行就报警,是过载,但是,不接负载还是报警,将IGBT卸下则正常,请问是不是IGBT坏?谢谢。

网友A:
检查电流检测回路!

网友B:
电流检测回路的信号过大了,线路参数变值了,

楼主:
李工你好,他们这种变频器的电流检测回路没有安装,不知是从哪儿采集的电流信号,IGBT的UVW端用FM47形表测得有十几K的电阻。

网友B:
建议换一块IPM吧,爱德利的变频器用的是IPM,电流检测在模块里呀。

楼主:
你好:笨变频IPM大概得多少钱啊?与其他外围电路有关系吗?谢谢

网友B:
请问你的变频器的功率是多大。220V还是380V的,你看一下你的变频器的模块型号吧,我才可以提供给你。

网友C:
李工你好:我有台爱得利AS2电压一不去,用整流式表测电压只有250伏。在面板上如何进行功能设定

网友B:
to adongliu 你是哪里的,我有这种IPM,如果想要得话,请E-MAIL给我,我的邮箱是cqtnet@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