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有温度控制卡这东西吗?请介绍一下

楼主(2004-03-17):
有温度控制卡这东西吗?请介绍一下

网友A:
有没有温度控制卡我不清楚,但是有东西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温度的控制也是模拟量控制,可以采用工控采集卡或是模块;

网友B:
我知道, 艾訊有32路溫度控制卡, AX-5232.

楼主:
谢谢长风和JACKYXIE,请问工控采集卡或模块的选择参赛是什么? 在那里可以找ZX-5232的详细资料呢?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