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温度控制卡这东西吗,请介绍一下

楼主(2004-03-17):
有温度控制卡这东西吗,请介绍一下

网友A:
有的我最近去过OMRON公司看到他们的展品,有温度采集单元。

网友B:
如果你在深圳,可以和我联系

楼主:
我不在深圳,我在长沙,请问温度控制单元可以进行多点温度控制吗?我要控制控制注射机喷嘴,料筒,还有模具的温度,可能要布7个点,可以实现吗?,怎么实现?我的邮件是:zhangchacha@tom.com

网友B:
要进行多点温度控制,一般建议用温度采集模块或温度采集卡,前者通过电脑232口控制,实时性较差,后者一般为ISA/PCI总线. 7个点的采集没有问题,每个产品一般都有8通道采集

楼主:
多谢mountain 我 还想问一下,除了温度采集卡,中间还要那些环节才能连接到热电偶上呢?构成闭环控制

网友C:
一般的热电偶是过来的是标准电平,直接连接就行了,如果不是标准的电平,则需加一个温度变换器,转换成0-5伏或4-20毫安信号。刚好俺有做过一个EVA发泡机的项目,48个点的温度需要控制在(-0.5度,0.5度)之间,调的我半死。

网友D:
呵呵!就用这些板卡设备测量精度能不超过1度就行了,还要保证控制精度如此精确没意义啊!

网友E:
系统两千块搞定。

楼主:
多谢大家,我用的这东西对温度有要求,精度0.5度,还要计算系统误差 福大自动化的朋友,我想请你介绍一下你的项目是如何实现的,我的邮件地址是zhangchacha@tom.com多谢!

网友F:
买一块卡,可以是研华公司或威达公司或国内中泰公司或不管什么公司的温度采集卡(有的公司的卡需要热电偶的型号)再买一套组态软件或自已编软件就可以了。距离远的话可以买远程模块用485口可带许多块。

网友C:
不知道你们的要求是绝对0.5度还是相对0.5度,如果是绝对0.5度一般的传感器(如K型热电偶)还不行。我用的是S7-315-2DP的PLC,控制算法采用的是专家-GPC控制(编程狂难),其中广义预测控制部分略去了模型在线辨识这一步,以直接式专家控制来弥补模型参数不同的不利影响并克服系统的随机强扰动。最后的效果是无扰动时系统误差0.3度,在熔胶和注射的大扰动出现时误差1.0度,由于硬件条件的限制(加热板功率)不能做的更好了,客户最后还是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