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是否支持RS232?请教

楼主(2004-03-17):
我是Profibus新手,最近要用lonworks可编程网关做了一个profibus的网关,但此网关只支持RS232,不支持RS485,请教如何完成RS232与probibus的互连。谢谢!

网友A:
用rs232转485的转接口行吗?

网友B(2004-06-18):
去www4.ad.siemens.de 中搜寻ss200s_e.pdf(http://www4.ad.siemens.de/WW/llisapi.dll?func=cslib.csinfo&lang=en&siteid=CSIUS&objid=10965355)有et200s中profibus转串行通讯的资料

网友C(2006-04-04):
ding 下。这个资料很有用。可是如果有大量的AI或者DI用这个太贵了。有不有ET200M 和modbus连的东西?改造真他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