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关于”地“的问题

楼主(2004-03-18):
(无正文)

网友A:
刚才还什么都没写就给发出去了。不好意思 向各位前辈请教“地”的问题 最近看了本数据采集的书,里面讲到抗干扰的一些方法,什么接地,什么现场地,系统地了。这里面的地到底指的是什么啊?不是真的接地吧? 谢谢各位了!!!!

网友B:
我也很想知道这方面的知识,谢谢

网友C:
接地就是为了减少干扰,接地的电阻大概在2--3欧把干扰信号通过地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