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IEMENS的CPU341IFM如何将EPROM清空?

楼主(2004-03-18):
我刚接触SIEMENS的S7-300系列的CPU314IFM,用STEP7自带的CLEAR/RESET和利用清空键MRES都无法将EPROM清空,我用的是内置EPROM的型号,急需帮助!!!!!!

网友A:
在线连接PLC,然后把里面的程序块全部删掉。接着Copy RAM to ROM

楼主:
我已经这样试过了,是可以,但是这样拷进去的程序,只要块里面有call语句的,在线看这个块的时候就出现非法字符,而编写程序时是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怀疑是不是里面还有什么信息?因为以前这个PLC是德文写的程序.我想把它彻底清空,但不知道该如何来做,急求帮助,我用的PLC定货号是6ES7 314-5AE01-0A0B

网友B:
EPROM是紫外线擦的!!!你用S7CLEAR是擦不掉的!!!! 一般里面是系统引导程序,擦掉了就死机

楼主:
我调用的是FC,一个标定模拟量的块(SCALE),没有更改接口参数,只是原来是PROTECT的,我给它解保护了。还有我的程序可以运行,用PC里的程序也可以在线监视,只是在线看或者从PLC下载出来看就出现我出现的情况。 我按照STEP 7的帮助也将调用块的语句重新写了,再下到PLC里,可是再在线看或者下载出来还是这种情况。 感谢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C:
我用SIEMENS的S7-300系列的CPU315-2DP,,用外置的EPROM,下载硬件时,SF、BF指示灯常亮,但是CPU可以正常工作,CPU的RUN指示灯常亮, 查看CPU模块的模块信息,事件号为:EVENT ID:5371,请大家帮忙解决; 第二,那位有EM277 PROFIBUS-DP 模块,订货号为6ES7 277-0AA22-0XA0的GSD文件,麻烦给我发一份,zhaoweifeng@sohu.com,谢谢!

网友D:
楼上的你居然能把程序下到s7-300的eprom中?佩服

网友E:
为什么不可以下到EPROM 中呢?我 就是这样做的呀 你的SF BF很有可能是组态的问题,我碰到过此问题

网友F:
EPROM是只读存储器,改写需要专用设备

网友C:
感谢对我的关心,我所用的CPU型号为6ES7 315-2AG10-0AB0,存储卡为外置式,组态信息和用户程序都存储在里面,关于指示灯的问题,huhu190你能说得更详细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