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李春发李工

楼主(2004-03-18):
我现在用90KW和75KW的两个变频器做直流母线共亨的系统,不知道75KW的那台变频器要不要接入三相电源还是悬空不接呀?

网友A:
为什么要共用直流母线?如果电源线只接一台则其整流模块的电流会太大,容易烧毁!

楼主:
本人刚好在做一套系统,但不知道方案可不可行,请各位高手指点!是一套卷绕系统,有两个电机控制,一个电机控制圈绕(速度控制,90KW)),一个电机控制把钢丝拉直(转矩控制,85KW),这里就有个问题,两个电机的转向是相反的,这样转矩控制的电机就处在发电状态,我想把控制两个电机的变频器用直流母线共享的办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这套系统不知道可不可以用直流母线共亨?

网友A:
把钢丝拉直好象不必用到电机和变频器,“直流母线共亨”是否是为了省电?这样由于直流电压经常波动容易损坏变频器,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