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与死机

楼主(2004-03-18):
各位师兄弟: 我前些天做了一个工程 用S7-300,组态软件用是的力控的。使用MPI通迅协议 只有几十个点。 但近期频繁出现上位机死机现象。 其实上位机并没有死,界面可以换转的, 只是从下位机传上来的数据不刷新。 下传的指令,PLC也不执行。 请问: 有谁也见到过这样的问题呢? 怎么回事?

网友A:
恳请用过力控监控软件监测S7-300(MPI通迅协议) 的老师,站出来,指点指点这位迷茫的朋友。

楼主:
系统运行的前一个星期是完全正常的。 现在时而正常 时而不正常 不正常的时候只要重起计算机就可以解决 我感觉: 这是力控驱动的问题, 请大家赐教!

网友B:
爱莲者,你好!不知您和三维力控是否咨询过,我用力控做过S7300的项目,大概有800点左右,运行已经两年了,没有出过问题,力控的稳定运行保证了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因为该项目是一个炼油厂的复杂控制系统,不允许死机,停车可以损失千万。您出问题和驱动不刷新的原因有几种可能: 1、PRODAVE软件是否正常,因为MPI通讯要借助PRODAVE软件提供的接口,该软件是否正常取得。 2、通讯参数设置:通信超时时间,通讯电缆是否受强烈干扰。因为过了超时时间力控就不会向设备进行请求了,力控IO驱动具备自动恢复功能。 3、数据库参数设置:内部的处理周期参数不要过频 4、运行脚本设置:不要循环下置脚本。 当然也可能有其它原因,你可以仔细观察。

网友B:
再提一句我采用的PRODAVE的版本是STEP7的5.0同期的软件版本(具体记不清了),并且我的软件是正版的STEP7软件。

网友C(2022-12-29):
我的系统也遇到楼主相同的问题,运行一段时间就卡死,电脑没有死机,力控本身死机,跟PLC的通讯也中断,重启电脑可以恢复。用了两个项目,都遇到这个问题,无解。。。力控真的谁用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