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java封装opc怎么做

楼主(2004-03-18):
小弟是一名大四学生,毕业设计的题目老师说用java把opc封装起来,我对opc可是一点也不了解啊。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该如何做啊,难度大不大?多谢了

网友A:
java 封装有难度要看你封装到什么程度. 作最低层的opc server 封装难度最大. 自动化接口比较简单.

网友B:
简单啊,呵呵,你找一个C++的,直接翻译成Java就是了!

网友C:
用JNI技术。 在DLL中用C++写OPC方面的代码。然后在JAVA中调用DLL中的方法实现O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