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李春发李工

楼主(2004-03-18):
本人刚好在做一套系统,但不知道方案可不可行,请各位高手指点!是一套卷绕系统,有两个电机控制,一个电机控制圈绕(速度控制,90KW)),一个电机控制把钢丝拉直(转矩控制,75KW),这里就有个问题,两个电机的转向是相反的,这样转矩控制的电机就处在发电状态,我想把控制两个电机的变频器用直流母线共享的办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直流母线共亨的方案!

网友A:
把钢丝拉直好象不必用到电机和变频器,“直流母线共亨”是否是为了省电?这样由于直流电压经常波动容易损坏变频器,得不偿失!

楼主:
那请问李工用什么比较好呢?如果用变频器,那线该怎么接呀?是不是要用制动电阻呀?

网友A:
有的还是不清楚,有空来个电话020-88281886。

网友B:
试试丹佛斯~~~~~~~~~~~~~~~ 有案例可查D 如感兴趣请致电0411-4422828 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