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中的配方问题

楼主(2004-03-18):
我在使用组态王的过程中遇到了一点麻烦,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我在做配方时,建立配方画面的过程中做了一些按纽,目的是想实现选择配方、保存配方诸如此类功能,对这些按纽我已经建立了动画连接,可是在运行的过程中按下这些按纽却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是为什么?我一直搞不清楚,我想听一下大家的看法。

网友A:
什么动画?

楼主:
就是在画面中调用配方函数:recipeload,RecipeDelete,RecipeSave   RecipeSelectNextRecipe   RecipeSelectPreviousRecipe   RecipeSelectRecipe    但是,运行后没有变化,就是说这些按扭实现不了预期的功能。 这究竟是为什么?

网友B:
有可能是你的“配方名称”没有定义变量,再有你可以把你的配方变量设置为输入/输出,这样你可以修改看到的变化,配方文件的路径一定要写正确不然总是没有什么变化。按钮的动态连接设为“弹起时”,写上函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