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能不能控制15个步进加6个伺服,高手指点

楼主(2004-03-18):
plc能不能控制15个步进加6个伺服,高手指点 最经济的方法怎么实现

网友A:
具体有什么要求?

网友B:
我想应该是可以的,不过我知道OMRON公司的PLC控制的伺服数量不少,不过你可以去他们的网站咨询一下,网址是www.omronservice.com

网友C(2009-09-13):
可以实现控制的,最多可以实现256个伺服或步进电机

网友D:
具体看你什么要求了!

网友E:
有那么多脉冲输出口么?小弟不是很懂,还请各位指教

网友F:
就算你的PLC有那么多高速脉冲输出,CPU处理的过来吗?你的PLC是双核吗?

网友G:
如果只是独立的点到点的动作要求不高,完全可以用几块CP1H联网啊!

我就用4块CP1H带了26台步进。 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H:
这就需要使用总线了,请看示意图,其中的PD系列的步进电机是集成控制+驱动+电机+反馈的,本身支持CAN通讯所以可以组成多轴控制,控制上千轴也可以的

详情联系13812617052

网友I:
这要看你这些电机之间的关联复杂不,楼上的成本不低

网友J:
由电机数是确定不了采用何种控制器,关键要看各电机间的运动关系,简单的运动PLC应该可以做到,复杂的运动,像姿态调整这样复杂的控制,得用高端的控制器。有个客户曾做过一个,是姿态调整的,光买软件就花了100多万呀。

愿广交天下朋友:songbudao123@live.cn

网友I:
晕,又是谁把一个老帖子翻出来的

网友H:
这要看你这些电机之间的关联复杂不,楼上的成本不低
///////////////////////////////////////////////////////////////////////////////////////////////////////

控制15个步进加6个伺服

如果不使用分布式控制方案,使用集中式控制那才叫成本高呢

C,Drop-銳

网友:
伺服的话,一个模拟量输出可以接两个伺服....这个我试过,没什么问题..步进就不知道了...CP1H最多也就4轴输出,那需要你扩展了....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H:
是的模拟量控制多个伺服是问有问题的但是主能用作速度控制如果要用作位置控制的话就需要增加高速脉冲输入接口,也就是编码器输出处理,这种成本是很高的。

网友K:
不知道你的伺服是怎么工作的,如果要是同时动作的话那就很好控制,只要不是有四种动作只要一个plc就可以了。松下有一款四轴输出的。步进就更好办了,市场上有专门的驱动器不需要发脉冲的,只要给个开关量就可以直接驱动步进电机了。所以就是说步进有多少个应该都没有关系的。

C,Drop-銳

网友:
我晕,楼上说的..什么玩意,只要给开关量就可以直接驱动步进电机了????????你说的步进驱动器自己内部发的脉冲频率吧,基本上任何一个步进都有这个功能的...这种控制的话,速度不可调了..真晕

网友L:
"我晕,楼上说的..什么玩意,只要给开关量就可以直接驱动步进电机了????????你说的步进驱动器自己内部发的脉冲频率吧,基本上任何一个步进都有这个功能的..."

但不是任何一个步进都有定位控制的.

网友M:
五年过去了,LZ估计早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