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品牌变频器没有过流报警?

楼主(2004-03-18):
我的变频器用在针织机上,一秒正转一秒反转,频率在50左右。电机用的是0.37KW 变频器用的是0.75KW的,东芝的用到现在还没有问题,其他品牌的有过流报警。 请问个位有没有其他变频器可以替代

网友A:
因为你用的东芝那款变频器是矢量型的,如果用国产的,也要选矢量型的才可以,但国内生产这种变频器极少。有空可以和我交流。

楼主:
我用的是三肯的也带矢量型,改用1.5KW的还是要过流,我怀疑它的模块不行

网友B:
国产的汇川MD-320是矢量型的,价格不贵,性能不错,我看可以,你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