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触摸屏

楼主(2004-03-18):
请教各位前辈,我把画面下载至触摸屏时出现通讯超时,就是下不了。请问是哪里出错?我的触摸屏为OMRON的NT20S,谢谢!

网友A:
你的触摸屏在接收下传时,要先设置一下,看说明书就好了

网友B(2004-04-24):
鑫顺光电是专业生产触摸屏的厂商,标准品触摸屏5.7"6.4"7.5“8.4”9.4“10.4”12.1“15.1”的操作温度可达到:-20℃-+70℃ 产品的灵敏度:<10ms欢迎你来电咨询:020-87568727 33530667 www.sxtouch.com E-mail:sxtouch@sxtouch.com鑫顺光电是专业生产触摸屏的厂商,标准品触摸屏5.7"6.4"7.5“8.4”9.4“10.4”12.1“15.1”的操作温度可达到:-20℃-+70℃ 产品的灵敏度:<10ms欢迎你来电咨询:020-87568727 33530667 www.sxtouch.com E-mail:sxtouch@sxtouch.com

网友C:
0571-88835053-201 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