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编码器的选择

楼主(2004-03-18):
各位高手: 请问用于工程机械控制台的会位,哪种编码器更合适?(控制台转动角度<720度)

网友A:
增量式或绝对式编码器都可以。 如选用增量式的要有一个参考位,经常去修正,并要在掉电后记忆位置,或开机后寻找参考位修正位置。 从电气上讲,有5V电源TTL输出或10-30V电源HTL输出,从机械上讲有轴型(6mm,8mmm,10mmm)和轴套型之分。 如选用绝对型的需选用多圈的(两圈),或通过机械齿轮转换成360度内用单圈的,输出信号有并行与串行之分(多圈的一般用串行)。 编码器信号可以进PLC换算设定,也可以用专用仪表显示设定。 如有进一步选型要求,可与我联系021-32031167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