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为什么要使用减速机?-菜鸟求助!

楼主(2004-03-18):
各位老大,小弟刚接触伺服系统,请问为什么主电机要采用减速机啊?西门子给我做了一个双伺服的方案,就是主电机也采用伺服电机拖动?请问如何啊!哪个厂家的减速机比较好啊?做伺服经常要注意什么地方啊!!!不好意思我太菜了,请指教........还是坚决抗日!

网友A:
可能是负载太大吧。减速机用Stober的,一德国牌子。

网友B:
我知道的伺服电机一般都能自配减速器。具体问题可以向你的电机供应商询问,他有义务给你提供周到的服务。

网友C:
增大扭矩。 推荐美国bayside减速机

网友:
欧美的减速机太贵,欧元都那么涨了,不敢用。台湾的现在也不错,

网友D:
伺服电机配减速器主要是提供大的转矩,带动大的负载。选减速器你要先 选择减速比,要伺服电机的转速及输出转速及传输效率等等参数。我建议买国内的减速器也不错。

网友:
能告诉我国内哪家有做?是什么样的传动方式?

网友E(2005-07-14):
转速降低,扭矩提升。可以使总体尺寸、重量降低,节约成本,同时还可以防止反向驱动。

网友E:
我支持你,日本鬼子该死。

网友F:
我是专门从事伺服电机以及配套的行星式减速机的,我一般都会给客户建议使用目前性价比最好的搭配:台湾TECO伺服+台湾VGM减速机,欢迎咨询我,TEL:0755-83479208 江先生

网友G:
使用减速机的目的有两个:1、获得低速;2、获得大扭矩。 凡有此要求的场所,100%用到减速机。

网友H(2006-03-02):
还有一个就是获得低速,防止齿轮打

网友I:
饲服电机,我以前用过。选择的电机的时候,一定都要减速器的。不然会出现力矩不购,负载过大等问题。不能用常规的电机计算方法来计算,饲服电机样本上有计算公式。所以在设计机器的时候要考虑进去这个因素。能不用最好不要用,成本太高。

网友F:
伺服电机的出力还是比较大的,一般只要是选型正确就没有必要用减速机,除非是大扭力低转速环境.

网友J(2006-10-31):
应该有减速和放大转矩的成分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