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可控硅输出的区别

楼主(2004-03-18):
西门子PLC的输出模块中有继电器输出,可控硅输出,晶体管输出,请问这三种输出有什么区别,或有什么有缺点,我在选型的时候注意些什么!!急切希望张教授指点!!!

网友A:
直流=晶体管;交流=可控硅;交直流=继电器

网友B:
这也是我所关心的,谢谢。

网友C: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D(2004-04-25):
终于明白了,谢谢!

网友E(2004-06-01):
解释得太好了。但是可以再具体一些吗?

网友F:
1.继电器输出:优点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带不同的交、直流负载,且电压也可不同,带负载电流可达2A/点;但继电器输出方式不适用于高频动作的负载,这是由继电器的寿命决定的。其寿命随带负载电流的增加而减少,一般在几十万次至Jl百万次之间,有的公司产品可达1000万次以上,响应时间为10ms 2.晶闸管输出:带负载能力为0.2A/点,只能带交流负载,可适应高频动作,响应时间为1ms. 3.晶体管输出:最大优点是适应于高频动作,响应时间短,一般为0.2ms左右,但它只能带 DC 5—30V的负载,最大输出负载电流为0.5A/点,但每4点不得大于0.8A。

网友G(2004-10-06):
a.继电器: 机械式开关装置,噪音大,反映时间长,寿命短,适用于大功率、低频率信号(220V、380V交直流信号)的切换; b.晶体管: 电子开关装置,噪音小,反映时间短,寿命长,适用于小功率开关信号传输,可用于高频脉冲信号之输出; c.可控硅: 电子开关装置,噪音小,反映速度快,寿命长,可承受大功率信号的传输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