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期(不得不看)

楼主(2004-03-18):
PLC到一定日期,时间自动停机,程序怎么编?

网友A:
现在还用这样吗? 不知用的是三菱的PLC吗? HOUR指令, 时钟比较指令 都可以完成.

网友B:
只是日期数据比较后启动停止指令。编过但不会加入到用户程序中,搞不好会产生事故。

网友C:
不要用这种方法! 三菱的PLC密码太好解了!

网友D:
是想用于追要欠款吧,建议不要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