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5-bd与上位机通信

楼主(2004-03-18):
请教第一次用三菱。由于要求控制距离100m,选择了fx2n-485-bd,485转232用一般的转换有没有问题。PLC侧编程指令是用RS么?? 若有回复,不胜感谢!

网友A:
PLC侧不需要特别编程。

网友B:
fx2n-485-bd ------MAX 是50M 可选FX0N-485ADP+ FX2N-CNV-BD , 500m RS指令可以用, 上位机也可有专用格式1或4 建议买本通迅手册 仔细研究一下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