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我的S7200系统有点怪--请大家来分析一下

楼主(2004-03-18):
最近在湖南的一个项目调试一个S7200(CPU224)过程中,发现一个怪问题: 程序编好PLC正常运行后,所有的输出点都没有输出(输出指示灯也不亮,用Step7microwin监视程序的运行状态也看不到有输出),即使在逻辑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只有当I1.4有输出时,所有逻辑条件满足的输出点才有输出。而且,所有逻辑关系与I1.4用关的点一旦用输出,则一直输出,即使复位也没用。 请大家来分析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 另外请问,S7200的CPU224支不支持自由口通讯。

网友A:
呵呵,i1.4是不是接到电源上了:)

网友B:
在源程序中查找所有I1.4,然后1个个分析

网友C:
如果以上两种方法不行,那就是PLC坏了,我也遇到过比这严重根本没有输出.

网友B:
应该和程序有关。如果程序中对应的输出位On,就算输出不接灯也会亮的。

楼主:
把程序里的I1。4完全删掉,如果不给I1。4一个脉冲(仅仅只需要一个脉冲),所有输出不会产生,即使逻辑关系符合输出条件。我想也不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B:
把程序中所有的I1.4全部删掉了还有这毛病真是见鬼了。建议把PLC里的所有程序全部删光,内存全部清零,然后下个空程序。内容: | I0.0 Q0.0 +--||-------() | 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首先排查PLC的硬件问题,再检查程序

楼主:
崩溃了!就让他这样用吧,算了,回家了,返正又不影响使用。

网友E:
S7200的CPU221-CPU226XM均支持自由口通讯。

网友F:
求助各位朋友 我叫苟军,是四川省阆中人。我刚刚自学三菱FX-PLC。求助解答一段气缸振动程序。 LD XO STMR T10 K5 M10 LD M10 ALT M1 OUT Y0 我不知晓STMR的工作方式 goujun73113.student@sina.com goujun197520002000@yahoo.com.cn

网友E:
很长时间不用FX了。 你找本手册看看吧。

网友G:
你好好研究以下程序看看,看来你对哪个程序不怎么清楚,如果你清楚,不会找不到毛病在那

网友H:
可能你用了强制功能。请在状态表中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