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关于压力传感器精度等级

楼主(2004-03-18):
我想压力传感器的精度等级是一个什么概念?如何通过精度等级来计算传感器测量所带来的具体误差(最大量程已知),我现在只知道一个传感器等级对应着一组误差,比如非线形误差,蠕变等.如何将这一组误差转化成最后的测量误差值,十分感谢

网友A:
精度是一个综合指标。通常的压力传感器精度有0.05%、0.1%、0.2%这几个等级。 非线性、迟滞、重复性等等是单独的指标。它们的平方和再开方,就得出了精度指标(这一点我没有100%的把握,不正确的话请谅解)。 zjl6931@yahoo.com.cn 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