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变频器是否加主接触器?

楼主(2004-03-18):
西门子6SE70变频器是否加主接触器? 在6SE70变频器的前端已经加了总接触器,变频器前只加了断路器作为短路保护用。变频器的起停通过S7-300控制,变频器的停止运行仅靠切断控制信号(控制信号为0)而不断开变频器的输入3相电源,这样会存在什么问题吗?因为听说变频器停止运行时如果切断变频器的输入3相电源,在下次运行时要先在变频器上复位才能起动,而操作台与变频器不在一起布置,相距较远。 请有经验的各位老师、大侠指教。

网友A:
变频器接触器是为了其输出故障和内部故障而切断主电源的,如果直接用接触器启动和关闭会造成过流或切压保护,所以复位后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