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大牛给推荐块阿A/D D/A板子

楼主(2004-03-18):
要求:实验用要求较低:两路A/D即可,一路D/A(要有自己的时钟)其他最低即可,但最好有较高层的支持如动态链接。价钱便宜。

楼主:
本想用pci_9111 可是D/A没有独立时钟,想输出正玄波同时采集数据不太容易(板载的定时器被连续A/D占用)

网友A:
A/D采样频率及D/A输出频率要求多少?

网友B:
我要采集一个频率为20KH的信号,要有隔离,两路就行.请问大家选哪一种高速AD卡比较好.

网友A:
看看凌华PCI-9113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2004-04-24):
我用的是研华的PCI-1713,所附的光盘里有个ActiveDAQ,还有一个GniDAQ,我不知道这两个东西是什么? 我要做温度采集的设计,可我不清楚这两个东西有什么用,请问这两个东西能采集数据吗?能不能出曲线? 还有就是有了板卡以后,采集程序是不是要自己来编的? 请赐教,谢谢了。

网友A:
ActiveDAQ是基于板卡的OCX控件驱动,实现采集非常容易,只需几条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