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采集?

楼主(2004-03-18):
我现在想用研华ADAM4000系列或泓格I-7000系列的分布模块实现4路T型热电偶输入,并保存数据在PC上。用VB编程请问怎么实现?热电偶输入模块读取的热电偶值是不是电压值,需要温度值怎么实现?

网友A:
你可以使用泓格I-7018來量測T型热电偶输入信號,此模組自動將電壓值轉成溫度值,PC上只需下個命令將溫度值讀回,詳細資料請參考如下: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018.htm VB編程範例如下: http://www.icpdas.com/download/7000/7000.htm 可download DCON_DLL得到更多的Demo programs.

网友A: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gszSend = Space(100) gszReceive = Space(100) gw7000(0) = gcPort gw7000(1) = Val("&H" & addressText.Text) gw7000(2) = Val("&H" + cbModuleID.Text) If chksumOption(0).Value Then gw7000(3) = 1 Else gw7000(3) = 0 End If gw7000(4) = 1000 gw7000(5) = 0 Ret = AnalogInAll(gw7000(0), gf7000(0), gszSend, gszReceive) If Ret <> 0 Then Beep A$ = "The Error Code:" + Str$(Ret) + Chr(13) + IGetErrorString(Ret) MsgBox A$, 0, "AnalogIn8() error !!!" End If Text1.Text = Format$(gf7000(0), "0.###") Text2.Text = Format$(gf7000(1), "0.###") Text3.Text = Format$(gf7000(2), "0.###") Text4.Text = Format$(gf7000(3), "0.###") Text5.Text = Format$(gf7000(4), "0.###") Text6.Text = Format$(gf7000(5), "0.###") Text7.Text = Format$(gf7000(6), "0.###") Text8.Text = Format$(gf7000(7), "0.###") End 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