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以“_$”开头的是什么数据类型

楼主(2004-03-18):
(无正文)

网友A:
用在什么地方的,我只知道在单片机教程中是代表本段程序的标号部分。

楼主:
我自己又研究了一下可能是“功能块别名“的DATA TYPE。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你的研究成果是对的.以"_$"开头的是功能块的别名,即一个功能块的实例.

网友C:
字符串类型

网友B:
如果在=号右边,则是十六进制数,例如: CYC16 = $8F8F xor rxData[31] if(CYC16 = $8FE9) then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