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的触发电路

楼主(2004-03-18):
各位好!我想了教一下有关双向可控硅的触发电路的问题,请各位指点!

网友A:
我正在做毕业设计,也想了解一下,哎!怎么没人帮忙呢?大虾们?

网友B(2004-07-31):
最简单的方法是利用一个电容两个电阻一个可调电位器分压后,利用 触发二极管触发双向可控硅的触发极。

网友C:
这是电工基础有的内容,查一书就有了

网友D:
你的双向可控硅作什么用,开关,移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