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04-03-18):
诸位好:最近老是出差,没有时间与大家交流,有何关于日立变频器的问题,请诸位赐教! 3月17日在河南遇到一位朋友,据说还被西门子授予过“西门子自动化专家”的称号,但是最近不做西门子了,向其求教西门子变频器技术问题时,他指出西门子变频器容易出现以下问题:西门子变频器由于故障率太高,已经快维修不过来了;都是因为不适应电网造成的,因为对电网电压波动范围要求太窄,况且西门子变频器老型号ECO系列不但存在低频时转矩小,电机发热大;高频噪声大的毛病,而且故障率极高,大多数西门子代理商都吃过亏,现在北京大恒公司都不推了,就是当年ECO系列把牌子给砸了,相比而言价格低廉只是因为使用的模块相当于其它品牌小两档的档次,而且变频器在制造时不得不选用一些低端的元气件,以及在设计时元气件的富裕量考虑的太小,比如:耐压、耐温、耐电压、电流冲击等,因此在使用过程中故障率较高。比如:主控板由于散热不好经常损坏,电路板上一些阻容元件质量不好以及焊接工艺不良,整流模块的耐压值只有1200V;再比如——滤波电容经常漏电,此种现象在电源电压偏高时问题不大,如果偏低,那就惨了,容易造成“无故停机”或者风扇转动有问题导致经常出现以下故障:上电正常,一运行就出现“P-----”或“-----”;另一个问题就是抗干扰问题太差——经常会由于干扰问题把主控板或I/O端口烧掉。仓促之间推出的新型号MM440、420系列业内评价也不好,业内人士盛传西门子的其他产品非常棒!只有变频器太烂!不知是否如此,给诸位兄弟提个醒,遇到问题时对照看看!首先声明本人没有任何诋毁西门子变频器之意,也不希望与一些人打口水官司,只是一些善意的提醒罢了!

网友A:
非常棒。。。我个人也觉得如此,只是一时找不到真正原因所在,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如此。。。。。。

网友B:
说的很专业,去年我公司为一纸厂做改造,用西门子440,由于当地的电压有波动,造成变频器全不能正常工作,发现西门子对电压要求太高,用伦次就没有问题,我们损失很大,

网友C(2012-06-26):
那可以试试西门子的G120啊 那个还挺不错的   如果对电网要求高的话可以买些相对的辅助器件  一旦形成 西门子的可靠性就会发挥出来了

网友D:
我公司用的是西门子V10的变频器,前天突然全公司断电,当重新上电时,发现有十多台变频器黑屏。

网友E:
MM440系列肯定不好,不应该用于恶劣的工业环境。

可以.masterDRIVE 系列,或SINAMICS系列,据说SINAMICS系列非常好。

网友F:
电网波动大,对任何品牌的产品都是有影响的。西门子绝对可以放宽工作电压的范围值,但是这对整体的稳定性就是一个考验了!